丢个齿轮给你测绘

楼主(2016-02-28):
有兴趣的玩玩,权当消遣顺便温习下基础,小轮已知基圆直径(青色线),标准压力大轮已知公法线 w3=308.5722 w2=186.0722
http://pan.baidu.com/s/1ntR88IX

网友:
求模数,变位 ? 还有什么?

网友(点评):
恩,顺便看看这两齿能不能啮合有木有问题(*^__^*)

网友:
镜像出来?

网友(点评):
恩,镜向也是要计算的O(∩_∩)O

网友(点评):
还有4个镜像?

网友(点评):
全部齿形吗 阵列

网友(点评):
呵!圆周阵列,你看十字格内镜像4个都相等,在网盘下载了,明天上班试试,多谢!

网友(点评):
黄色的是齿根过渡曲线,根圆齿槽半角镜像。紫色是渐开线,应该是基圆齿槽半角镜像。然后才阵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试,用测棒距计算的。
公法线与跨棒距倒是对上了,但是我自己也解释不清如何选的圆心位置
算是蒙的吧 ...

用跨棒距测也是可以的,其实我给了基圆直径则只要做基圆的切线即可测得基节和公法线这两个重要参数,这两个参数出来其他的就好算了,渐开线圆柱齿轮的公法线一定是在基圆的切平面内测得的,这是利用基圆测这个齿轮的关键

网友(点评):
实际中,跨棒(球)距更好。比如压力角和齿顶高系数未知的情况。实际测绘齿轮是很麻烦的事情,还要考虑制式。

网友(点评):
测数据,计算,比对,反反复复,要折腾不少功夫

网友(点评):
是啊,有的时候宁可成对配换也不愿意去捣鼓测绘

网友(点评):
为何要引入变位呢?仅仅是为了调节中心距?

网友(点评):
除了防根切,安装空间减小,成本增加太多,不太合算。lz的空间受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合度计算需要计算啮合中心距吧
外啮合变位圆柱齿轮,已知变位系数,求中心距:
1.先算未变位时中心距 ...

渐开线反函数可以用牛顿迭代法求  自己用excel编辑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