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步进及伺服电机的具体选型方法?

楼主(2016-02-28):
包括在各种状态下的选型计算
①导轨丝杆形式的引动器
②带分割器转盘
③传送带

网友:
这种计算公式和参数表格  一般 我都是看实际的样本手册来计算的

比如说你用信侬的步进电机 那他会有相关的技术样本手册给你 你按照上面的一步步来就好了。
会有相关的例子给你参照。这些手册的获取都是从供应商那边得来。

百度上面的资料当然也可取,但是毕竟还是越接近你们实际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