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镀锌板用的钢板是什么牌号的啊?

楼主(2016-02-28):
公司有个项目客户要求箱体材料用优质碳素结构钢板,表面热镀锌,然后喷富锌粉。请问热镀锌板一般用的是什么牌号的钢啊,是优质碳素钢吗,另外富锌粉是什么材料?

网友A:
镀锌板一般是Q235吧,不是碳素结构钢,至少我们公司买的都无法淬硬,碳素结构钢是可以淬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锌板一般是Q235吧,不是碳素结构钢,至少我们公司买的都无法淬硬,碳素结构钢是可以淬硬的。

Q235不就是普通碳素结构钢吗,镀锌板应该不是吧,我看到一些资料上说SPCC用08和10号钢比较多,那镀锌板会不会也是这种钢

网友(点评):
SPCC这个是优质冷轧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Q235不就是普通碳素结构钢吗,镀锌板应该不是吧,我看到一些资料上说SPCC用08和10号钢比较多,那镀锌板会 ...

一般镀锌板就是拿冷轧板去镀锌呀(电镀或者热镀)

网友:
富锌粉好像是和自喷漆一样喷的。有个帖子,是镀锌板防锈,用的就是这种。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2018-01-02):
富锌粉应该是一种金属粉末涂料,镀锌处理的冷轧用碳素钢板带料市场上还是很多的,51D-53D的种类划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