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光洁度

楼主(2016-02-28):
   新买的沈阳6150的数控车,加工直径20左右的45钢,光洁度挺差的。
   刀片克洛伊R04角、精车余量0.4(直径方向)、精车进给量0.08、刚性没问题,很短可不考虑。
   机床转速1200转/min  (我感觉是转速太低,但因为是自己买的6150床子,不舍得太高转速,转速高了感觉床子要跑,还特响)
   不知各位在不改转速的前提下如何能提高光洁度啊?

楼主:
数控车是3档,档内无级变速。有齿轮传动,所以响
一般都是在高速档用

网友A:
进给量调小啊

网友B:
如果你是压制的刀片切槽型不太锋利的话,0.2的余量太小了,建议翻倍再试试。另外如果你是化学涂层刀片,转速再开快吧,建议翻倍。否则换物理涂层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压制的刀片切槽型不太锋利的话,0.2的余量太小了,建议翻倍再试试。另外如果你是化学涂层刀片,转速 ...

感谢您的回复,是化学涂层刀片,床子设计最高转速是2000转,但是转到1500的时候那声音简直没法听了。我一般最高也就打到1200左右
其实这个床子干这小活有点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量调小啊

调小了也差不多,感觉工件表面有一条条不规则的小线条

网友C:
最好有图!材料直径20的话,刀尖0.2为好  余量0.8以上,刀得锋利!

网友:
挖坑打地基、改善刀具、换导轨卡盘丝杠。

网友:
直径20mm,转速1200换算成线速度才75m/min,线速度有点低,楼主这情况我也碰到过,提高线速度问题就解决了。45钢尤其是未调质的如果线速度不够车出来就会一丝丝的印记,光亮带与暗带相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小了也差不多,感觉工件表面有一条条不规则的小线条

这样的话,检查下刀具是不是调好了,或是不是装高了,减少下垫片再观察下

网友D:
你用CBN的刀片,在不改变现有进给和转速的基础上。

网友:
转速1200应该也可以了,刀片换成R0.2的试试,车刀位后,在同尺寸车一刀呢?(尺寸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否则有可能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有图!材料直径20的话,刀尖0.2为好  余量0.8以上,刀得锋利!

我感觉这个方案可以考虑,但是刀尖太尖易磨损,尺寸精度不能保证

网友:
余量少了 45钢吃刀量大一点反而要好一点

网友:
换金属陶瓷的

网友:
直接买陶瓷刀片车

网友(2016-03-30):
刀片能发个图片吗

网友:
车刀痕明显就是Z向的丝杠问题 机床1500声音都受不了?不是吧

网友:
用滚压刀压光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是化学涂层刀片,床子设计最高转速是2000转,但是转到1500的时候那声音简直没法听了。我一 ...

主轴速度上不去震动大,主轴平衡有关系。声音大很主轴箱齿轮精度有关系,达不到要求找售后。你可以把卡盘卸了试试,上的去就是卡盘的问题,上不去就是主轴箱问题。车不光,跟你的余量有关,45料最少要0.8到1个的精车量,刀尖用04的,02的太尖了,车出来的纹路细,不亮。

网友:
应该是没有打好地基,床子加工时有震动,如果旁边的床子震动影响,做防震沟

网友:
余量太小了

网友:
单边余量0.5-0.7走刀f0.1转速900

网友(2016-08-13):
引用 网友D:
你用CBN的刀片,在不改变现有进给和转速的基础上。

CBN不是车铸铁件吗!
车钢件很容易磨损,尺寸不移,光洁度也不怎么好!

网友:
楼主用的刀尖R0.4,余量有点少啊!至少要留0.8到1mm的量!

网友:
搬个板凳坐好学习

网友:
高转速,低进给,低背吃刀量。

网友:
可根据自身情况考虑如下任一方案:
                                               1、调质后加工。
                                                2、更换机台提高切削速度。
                                                 3、使用nx2525陶瓷刀粒。

网友:
地基要打好,床子水平校好,再慢慢升速查看主轴相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