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准转换后公差换算及形位公差框格标注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6-02-28):
1,因为不方便画图,直接描述一下:现有一长方体零件,顶面上有一孔,成品要求该孔对底面的垂直度为Ø0.015,顶面对底面的平行度公差为0.08。实际加工时,先以底面毛坯面定位加工顶面和顶面的孔。然后以顶面和顶面的孔定位,加工底面。请问:先加工顶面时,如果给定顶面孔相对于顶面的垂直度,应该给到多少?此种情况公差应该怎样换算?另外请问各位大侠,有没关于公差换算相关的资料,还请分享一下!
2,查了几个国标,关于形位公差标注时的框格方向一般都是水平放置,但没有明确要求。请问各位大侠,有没相关的标准要求或者推荐形位公差框格的方向呢?还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如果给定顶面孔相对于顶面的垂直度,应该给到多少?),和基准的长度、孔的长度有关;也和孔定位精度有关

网友:
楼主还是画个图出来吧

网友:
文字描述看得真心累,标注确实常见横向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