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断开两个文件夹中文件之间的联系?

楼主(2016-02-29):
同样的产品图,做一个备份,放在两个不同的文件夹内,在其中一个文件内修改了某些文件,即使另一个文件没做过任何操作也会出现变动。给资料备份带来麻烦

网友:
只知道在PROE里可以批量修改每个零件名字,打开装配体就不会产生零件冲突了,比如:XXX-0A

网友(点评):
呵呵,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扯破衣有个JB用,再说破衣早已江河日下,还出来现什么眼

网友A:
是sw里面吧?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问别人都是说删除相同的,只保留一份。要么全部重命名过,反正有点麻烦

网友B:
像SW这种,备份的时候最好别用复制粘贴,而使用打包命令加前缀或后缀或改前缀后缀。这样就避免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sw里面吧?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问别人都是说删除相同的,只保留一份。要么全部重命名过,反正有点麻烦

sw的话用打包,即使名字一样也不会有联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w的话用打包,即使名字一样也不会有联系了

怎么打包?就是压缩文件吗?全部放到压缩文件,然后再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SW这种,备份的时候最好别用复制粘贴,而使用打包命令加前缀或后缀或改前缀后缀。这样就避免了类似的问题

对啊,打包的时候改掉后缀是个好办法,谢谢!

网友:
打包。文件——打包。这样操作是不会相互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