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钻孔要多少转速

楼主(2016-02-29):
在台钻上给个铝件钻个12的孔(盲孔)要多少转速?为什么我钻出来总是大好几丝!还有攻m4的孔要多少转速?

网友A:
12的600-800都可以,然后钻头加工误差本来就有十多丝的,可以取偏小点的钻头,然后还要看你孔的深度,太深了要钻一下出来再钻,不然要钻头容易断,铝材料容易粘刀,导致断裂。4个的转速可以更高点

网友B:
用G83 Q3  钻速800   中心钻定位。你在打一个试试

网友(点评):
台钻用数控指令???在哪里输入???

网友:
钻头加工偏差大几丝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的600-800都可以,然后钻头加工误差本来就有十多丝的,可以取偏小点的钻头,然后还要看你孔的深度,太深了 ...

有时偏差20多个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的600-800都可以,然后钻头加工误差本来就有十多丝的,可以取偏小点的钻头,然后还要看你孔的深度,太深了 ...

有时要20多个丝,因为要钻平底盲孔,所以我把钻头磨平了,也就8-9厘深,钻出来孔底很漂亮光滑,孔壁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G83 Q3  钻速800   中心钻定位。你在打一个试试

额,没细看。以后再数控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时要20多个丝,因为要钻平底盲孔,所以我把钻头磨平了,也就8-9厘深,钻出来孔底很漂亮光滑,孔壁粗糙

台钻上,钻头装夹,看看摆动,我之前都是先打50-100转用一张纸在钻头后来来看摆动,如果装卡没问题,摆动不是很大,不应该出现20丝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钻上,钻头装夹,看看摆动,我之前都是先打50-100转用一张纸在钻头后来来看摆动,如果装卡没问题,摆动 ...

我用百分表校过挺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百分表校过挺准的

转起来钻头摆动没有问题的话,那还会出现20丝的误差,就很奇怪了。看看别的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吧

网友:
磨钻头也是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