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里如何画皮带机中的皮带

楼主(2016-02-29):
本人在使用SW画图中遇到,皮带机的皮带不知如何画,中间是凹下去的,现寻求大师傅的指点

网友A:
直接把草图话进去,拉伸就完事了。

网友(点评):
刚毕业的多去看看SW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草图话进去,拉伸就完事了。

是胶带带要依附于托辊表面,同时在机头、机尾都有滚筒,

网友B:
后期要不要做动画,若不做动画,就简单,若要做动画,就复杂点

网友A:
很简单的,一样的,两个拉伸,中间用放样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一样的,两个拉伸,中间用放样连接

对 就是这样的 你好厉害 我再琢磨琢磨 中间是放样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期要不要做动画,若不做动画,就简单,若要做动画,就复杂点

是要做动画的

网友(2016-06-08):
学习,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
皮带是单件,画好后装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