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ds分割后不能拉伸切除,或者抽壳

楼主(2016-02-29):
实体放样后,做了分割,最后拉伸切除一部分,为什么上边有一层薄片?

网友:
多切点 切的太少了

网友:
切的多一点,放样 出来的不一定是平面

网友:
用完全贯穿,不信还有这种玩意。

网友:
你那一层薄面是曲面,曲面是没办法拉伸切除掉的,这个原理和Creo是一样的,先实体化,再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