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lidworks精密钣金设计时,K系数的设置

楼主(2016-02-29):
求大神们帮忙指导solidworks精密钣金设计时,K系数的设置

网友:
如果只是出图外发,你根本不需要设计这个东西,外面的钣金加工商会弄好的。而且材料的不同,系数也会不同。
度娘上有个系数表给你参考一下吧。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Ro7W8imvhpgIEI3stX78V_pRLnptJP-8qF54I1EGFmLyKbMUIa7gWpgBR-bOylasI7D8yjnGLQbdYrEhdrh-jtrhY8y1atkDGvhrhSu8Cq

网友A:
其实设计时不用考虑这个展开系数的,你只要设计外尺寸就好了,做工艺展开才用到这个参数
钣金折弯系数分K因子和Y因子
solidworks中我建议楼主直接用折弯扣除,这个数值根据自己厂里的折弯设备刀具板材物理性能有细微的变化,想做精密,每种板材每种厚度可以试验一个数值出来
薄板(4mm以下),K因子0.5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你肯定不知道什么是K因子,哪能这个态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设计时不用考虑这个展开系数的,你只要设计外尺寸就好了,做工艺展开才用到这个参数
钣金折弯系数分K ...

顶!d=====( ̄▽ ̄*)b楼上!如果你想设计的产品直接展平加工的话,一般是需要一个完善的折弯表。听说一些历史悠久有做钣金加工的台湾企业有去收集制作那东西....

网友:
我们这都是给三维图 展开图钣金厂自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d=====( ̄▽ ̄*)b楼上!如果你想设计的产品直接展平加工的话,一般是需要一个完善的折弯表。听说一些 ...

D~B+SB=2B

网友:
要结合实际的板材,设备

网友:
试件测量

网友(2019-04-30):
我使用钣金K因子的确定方法:要有依据,找一块材料,测量记录其长度L,中间任意折一刀成90度,测量2个外形长度A和B,计算A+B-L=折弯扣除,用这个折弯扣除值来计算K因子,得出的K因子适合各种折弯圆弧半径,各种板厚,任意角度的折弯;也可以用这个K因子计算出折弯扣除表,插入SW软件中,画图和折弯时,同样适用于前述的各种折弯情况。

网友:
这K值一般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一套的经验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