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旋转轴角度控制

楼主(2016-02-29):
本人在设计一台4轴机械手,第4轴是旋转90°的结构,治具加结构大概21公斤的样子。如何精确的控制旋转的角度?如果用中空减速机的话,要不要用近接开关做零点进行控制?

楼主:
恳请熟悉机械手的同行指点,谢谢

网友A:
只要两个工位姿态么?气缸加硬限位控制起来岂不是更简单?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俩工位。

网友:
看你的精度要求咯。
一般情况零复位是必须要的,如果控制精度在0.5度以上建议多加个编码器,做闭环控制。

网友(点评):
又想省钱,又想精度,估计是。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啊,直联

网友:
最好用伺服电机,如果承载不了那么大的负载就用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构成半闭环结构

网友:
用伺服电机  +机械限位  用扭矩来控制

网友:
没编码器?

网友:
有原点传感器那是必须的!

网友:
东西多大,小的话,啥都不用伺服电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两个工位姿态么?气缸加硬限位控制起来岂不是更简单?

是两工位,负载较重,用气缸可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两工位,负载较重,用气缸可能不行!

负载多少?俺只做过负载35Kg的,再大的俺也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多少?俺只做过负载35Kg的,再大的俺也没做过。

负载大概21KG,兄台,给点意见呗,考虑过用中空旋转平台减速机和谐波减速机,但这两种价格都比较高,老板不能接受。用齿轮传动老板又说精度不够。

网友(2018-03-22):
用闭环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