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遮光片名称以及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

楼主(2016-02-29):
在发光板前面贴了一块塑料薄片,墨绿色的,能将发光片发出的灯光减弱,薄膜片的厚度是0.2mm
请教下各位这个片的名称是什么,在什么地方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衰减片

不是没那么厚
是薄薄的有点像以前的胶卷那种材料的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就是发不出来郁闷

网友:
你可以到卖照相器材的地方问一下,卖摄影灯光的地方一般都会有各色的透明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