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遮光片名称

楼主(2016-02-29):
在发光板前面贴了一块塑料薄片,墨绿色的,能将发光片发出的灯光减弱,薄膜片的厚度是0.2mm
请教下各位这个片的名称是什么,在什么地方能买到。

楼主:
图片总提示字符串错误。。。。。

网友A:
是不是偏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偏光膜

有点像

楼主:
但是底面是灰色的,不好意思之前图片总是传不上来现在发现是文件太大的缘故大家可按看这个图

网友B:
mylar片,材质PVC或者PET,单片丝印黑色或其他颜色进行减弱透光,背面特定位置背3M胶以固定。我们一般都是画出图纸找供应商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ylar片,材质PVC或者PET,单片丝印黑色或其他颜色进行减弱透光,背面特定位置背3M胶以固定。我们一般都是画 ...

淘宝啥找了下好像没得卖。。。
给个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好么

网友:
光看这个看不出神马材料。看你要实现的用途。可能是滤镜,可能是普通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