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夹具问题

楼主(2016-02-29):
各位大大,600×500×20左右的钢板铣床通用夹具怎么做?

网友:
这个度娘应该有,哈哈

网友A:
你是指加工600×500×20左右的钢板 铣床怎么固定的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加工600×500×20左右的钢板 铣床怎么固定的夹具???

是的,产品多样化,大小差不多,想做方便一点的夹具

网友B:
你意思是加工外协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是加工外协还是什么

就是做一个同类产品一个夹具

网友:
使用分离平口钳
孔系定位模板,精度±0.01

网友:
定位夹紧问题

使用分离平口钳
孔系定位模板,精度0.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分离平口钳
孔系定位模板,精度0.01

这个可以有,10mm铝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有,10mm铝板呢

去人家公司官网看看,找业务电话咨询一下更理想

网友D:
做什么加工?飞面?四边?做孔?銑台阶?问题没有叙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什么加工?飞面?四边?做孔?銑台阶?问题没有叙述清楚!

你说的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都做

这么大的面积,只有传统的挤,压等

网友:
产品精度要求多少?最好贴图。如果批量比较大,产品余量不大,可以考虑吸盘

网友:
使用分离平口钳,还可以仿制一个,

网友:
刨床用的挤板应该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