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蓄能器结构设计计算求助

楼主(2016-02-29):
在标准  BS EN 14359-2006中 关于计算部分,
请教公式   5.8-4 ,  5.8-5  第三项  是如何得来的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其材料力学公式是哪个。@2266998

网友A:
大侠,能上传标准给俺们下载看看嘛

网友B:
规范性标准,不完全是理论计算,同样容器规范,米国与德国的就不同,与材料,焊接,使用许可条件都有关系,

这些东西,最初肯定是计算来的,这没错,后期成为规范了,就加入了各种修正参数,关于怎么修正过来的,要看是哪个试验场所给的数据,

比如中国的150规范,是纯米国规范,但中国的材料系统,是米-德混合系统,解释150规范的时候,用米国试验规范解释,但部分材料,用德国规范解释,

各国标准,有索引,各种试验与材料索引,你追溯那个,就可以追溯到源头,

网友(点评):
998大侠,能聊聊飞轮么。我承认是看到蓄能器进来的,还以为是汽车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能上传标准给俺们下载看看嘛

蓄能器设计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范性标准,不完全是理论计算,同样容器规范,米国与德国的就不同,与材料,焊接,使用许可条件都有关系, ...

八爷 您说的这些规范 我手头都有相关资料,只是这个两个公式完全不知道是怎么推导过来的,其余的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