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6-02-29):
哪位师傅可以帮帮忙,跪求!
C      0.67
Mn   0.67
Si     0.291
Cr     1.08
Mo   0.25
S      0.004
P      0.14
(钛元素和镍元素没化验)上面金属材料化验是从硬度HRC55~58的成品轴上取出铁销化验出来的
看看接近那种材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zheme   zhuanye

用钨钢刀能将就车

网友B:
应该不是7CrSiMnMoV的含硅量没这么低。7CrSiMnMoV又称CH-1,火焰空冷钢,汽车覆盖件模具上用的。一般不做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7CrSiMnMoV的含硅量没这么低。7CrSiMnMoV又称CH-1,火焰空冷钢,汽车覆盖件模具上用的。一般不做轴 ...

嗯,我现在就在考虑轴料!我感觉像有种材料是60CrMnMo但是这料好像做轴不太好,20CrMnTi或者42CrMo做轴可以,就是材料不相符

网友:
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