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钉机铆压力是否转移到地面的问题

楼主(2016-02-29):
        事情争论是这样的:同事一案子涉及到铆钉机,冲铆时瞬间铆压力大于4吨。案子在检讨时,同事说铆压力太大,担心楼板承受不了4吨的力。

        我是觉得这4吨的瞬间铆压力是属于铆钉机的内力,不会转移到地面上。

       然后两个人又是一翻争论,自己也想不到比较有说服力的语言解释。论坛有没有大侠提供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或者组织比较通俗易懂的理论。感谢。

网友:
简单试一下,把机器吊起来,离开地面,能不能铆压。通常结构你所讨论的力是内力。

网友(点评):
简单,实用!

网友:
你将结构图和照片发出来才能知道,又不知道你的压铆机的力流传递方式

网友:
多数铆压是c型,少数是门式,机架与楼板不连接,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
内力,除非你的铆头和夹具是分别靠物品固定在地上,随便看个压机结构就明白了,做成C型架就是要承担这个压力要不分体便宜得多

网友:
对楼板的影响主要是震动,时间长了会破坏原有的钢筋混凝土预应力。大型机械都要求安装在地面上,而不安装在楼上,而且必须浇筑混凝土基座,就是为了减少震动对地面的破坏,所以不建议安装在楼上。

网友(点评):
我学工业建筑的

网友(2016-10-25):
看来楼主理论力学学得不到位啊,冲铆时瞬间加速度很大,根据达朗贝尔原理,惯性力会很大,这个惯性力会额外的加到地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