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6mm孔,孔深5mm,粗糙度0.8,用什么方法加工,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2016-02-29):
孔深5mm,粗糙度0.8,用什么方法加工,谢谢各位指点,有同事说可以采用镗床加工,有这么小的刀具吗?对了,镗床精度一般精度能达多少(尺寸精度)

网友:
慢走丝

网友(点评):
孔深5mm,应该是盲孔哦。

网友:
呵呵,这么小的孔,连如何检测粗糙度都不清楚的话,何谈保证加工到位。

网友:
只有粗糙度讲究没别的吗? 深度? 公差?

网友:
楼主你的尺寸公差是多少,什么材料?

楼主:
不锈钢哈,±0.01

网友:
也就铰孔 我的能力范围内
或者有更好的精密加工方式吧

网友A:
想到一个这样的工艺(没经历,只是想到),比方,孔尺寸做到5,加热,插入5+0.01的钢丝,冷却后拔出,再加热,插入5+0.02的钢丝,拔出…
底孔尺寸和钢丝尺寸要通过工艺实验确定。

网友:
可不可以用穿孔机,原理就是电火花放电溶解,不知道粗糙度有没有那么高

网友:
镗孔可以的,镗刀磨的好应该可以,磨不好可以买把小镗刀(效果更好)。

网友:
∅1.6±0.01深度5毫米的孔是可以镗的,不过对操作人员技术要求很高,不建议选择,一般条件可以使用∅1.5合金铣刀在CNC上铣圆铣出来,或者用1.6的铰刀,放电加工也是可行的方法,不过成本偏高,而且容易形成口子小里面大的窝肚型。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放电好些

网友:
我做过这种类似的,直接用合金铰刀铰,苏州斯奈克玛,梅西埃 像这种孔也是铰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到一个这样的工艺(没经历,只是想到),比方,孔尺寸做到5,加热,插入5+0.01的钢丝,冷却后拔出,再加热 ...

孔径是1.6的,5MM是孔深,不过大侠这个思路很新颖,

网友:
我有个客户加工过,0.2的。 但是还要看你是什么材料,位置度要求,同心度,是通孔还是盲孔?

网友:
搞不定联系我、

网友:
钻。扩,铰,最后留0.02——0.04研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