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管道内压力一定时,出口变小,流速增加,是吗?

楼主(2016-02-29):
本人菜鸟一个,咨询个基础问题。

密封管道内压力一定时,出口变小,流速增加,是吗?
如果我现在用水龙头作比较,拧动龙头,减小了横截面积,也就是改变了出口大小,理解对么,但是流速也变小了?
是不是水有一个临界值?

谢谢。

网友A:
初中物理问题:改变管道截面积,压强随之改变

网友B:
拧小水龙头,是增大管道阻力,从而减小了流量,所以出水少。
出口在水龙的嘴那,而不是阀门那里,你用手指堵住龙头嘴才是改变出口面积。

网友C:
这是个系统问题,

节流口改变截面改变的是系统的流量-阻力特性,同等压降的情况下,流量一般是减小了

然而   流速=流量/节流口面积

流量减小了,节流口面积减小了 ,你说流速怎么变,所以还是说 具体问题具体计算

网友D:
这个得考虑水流的惯性,你堵住后,水惯性前进,造成水压增大,故出口流速增大。如果你拧龙头调节水量,稳定后水速应该不会怎么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小水龙头,是增大管道阻力,从而减小了流量,所以出水少。
出口在水龙的嘴那,而不是阀门那里,你用手指 ...

用手按和用龙头关闭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中物理问题:改变管道截面积,压强随之改变

初中都耍朋友去了,惭愧啊
所以还是请朋友能解释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考虑水流的惯性,你堵住后,水惯性前进,造成水压增大,故出口流速增大。如果你拧龙头调节水量,稳定 ...

系统压力一定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系统问题,

节流口改变截面改变的是系统的流量-阻力特性,同等压降的情况下,流量一般是减小了

我只能理解为这里有个临界值,超过之后之前的原理就失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能理解为这里有个临界值,超过之后之前的原理就失效了

原理不会失效  都是平常不过的物理问题  怎么可能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不会失效  都是平常不过的物理问题  怎么可能失效

还望朋友不吝赐教
当一盘免费老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手按和用龙头关闭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阀门改变的是管道中的截面,堵水嘴改变的是管道口的截面,截面积变小,水流速变快。堵水嘴改变了管口截面,于是水喷射而出,而拧小阀门,只是使水流在管道中的阀门处流速加快,而过了阀门后,假设流量不变的话,流速恢复为原来,而实际上,拧小阀门增大了管道阻力,流量要减少,于是出水水流变细,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门改变的是管道中的截面,堵水嘴改变的是管道口的截面,截面积变小,水流速变快。堵水嘴改变了管口截面 ...

好像有点明白了
还有点疑问,如果阀门就在管道出口,应该能看见流速变快哈?
如果用手按住出口,可以实现让水往下滴而不是流速变快,这个又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点明白了
还有点疑问,如果阀门就在管道出口,应该能看见流速变快哈?
如果用手按住出口,可以实 ...

能。
那是封堵出口出现的泄漏,太小的孔隙就该用水的张力和粘性来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