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镀化学镍,我设计一套适用海边环境的设备

楼主(2016-02-29):
  本人设计一套适用海边环境的设备。零件的表面镀层选择了镀高磷化学镍,打样回来之后,表面加工痕迹很明显。有没有得到光亮表面的方法?高磷化学镍对比硬铬的话,就硬度,耐磨性,价格耐腐蚀这几个方面对比的话,哪一种镀涂方式更好?

网友:
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A:
海边就别用硬铬了。不耐蚀

网友B:
化学镍防腐性并不好,在海边还是不要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学镍防腐性并不好,在海边还是不要用的好。

不会呀,高磷化学镍过盐雾能力很强的呀。在酸性环境下略优于不锈钢30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边就别用硬铬了。不耐蚀

但目前镀锌的问题也多多,环保,密闭环境下会释放气体加速腐蚀速度。铁基体又不能做阳极氧化。那选择哪一种表面镀涂的方式会更合适一些?

网友(点评):
如果只就你提供的选项的话,貌似只有化学镍。硬铬的氯蚀很严重。另外,不知道大侠零件表面有什么特殊用途,能否考虑有机镀层之类。

网友(点评):
另外,大侠也可以考虑碳化钨镀层,这个大侠可以咨询下逍遥大侠。

网友:
@逍遥处士
劳烦兄弟给这位大侠看看,是否可选择兄弟的碳化钨喷涂。

网友(点评):
不是喷涂的问题,海况腐蚀,分很多类,有规范化处理方式,不能自己随意处理,有气候性腐蚀,飞溅性腐蚀,浸水腐蚀,海浪性的等等,气候类的,许多用海水钢,留‘裕度’设计,有些要渗铝,要求梯度,看规范吧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8爷指点。

网友(点评):
说实话我并不能判断这种场合是否适用喷涂碳化钨。

楼主:
@2266998
  请问海边环境的设备防腐蚀设计需要参考哪些规范?能给一些标准号或者资料,让我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先看海况,是哪个区域,比如福建海域跟渤海差异很大,再看使用类型,是船上,还是近海陆地,都分类好了,看海工类设计手册,找到你对应的那个东西,看规范,航行的设备,看船级规范,很复杂,要耐心懂懂才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