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炉里面,浮在钢水上面的钢渣是怎么去掉的?

楼主(2016-02-29):
我现在想给铅炉设计一套自动除渣的设备。谢谢。

网友:
给机械手配个大勺吧

网友(点评):
不是勺,是耙耙

网友(点评):
用耙子扒开浮在铁水面上的浮渣。

网友:
炼铁是根据比重的不同,铁水比较重,就在高炉的底部开出铁口,渣比较轻,在渣漂浮的部位开出渣口,分别排除

网友:
除渣棒,人工

网友A:
铁水的密度比人大多了,直接跳上去扫渣就是,人不会沉下去的

网友:
机械行业太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水的密度比人大多了,直接跳上去扫渣就是,人不会沉下去的

大神好厉害,膜拜中......。

网友:
还用机械啊,成本太高了吧。我们公司一般是让我带个手套捞出来的,,,,

网友:
各种大神膜拜

网友:
设计个曲柄往复机构驱除钢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