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机刀片

楼主(2016-02-29):
请教一下大家,端子机刀片里面如何加工的粗糙度好,
线切割割好以后,如何精加工里面的形状,磨还是抛光?谢谢大侠们。

网友:
直接慢走丝不好吗?要不就磨床磨,抛光水平不好的话容易抛得形状变化。普通平磨用120号砂轮磨到0.2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修异形砂轮  然后磨

网友:
什么样的端子,需要多高的外形精度?

网友:
量少就买
量多就磨

网友:
做仿形的砂轮

网友:
印象中是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