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图标注容易缺尺寸或者各种不规范,求助

楼主(2016-02-29):
各位大侠,在下机械小白一枚,现在有一种困惑就是出图标注容易缺尺寸或者各种不规范,在此求助各位大侠有没有关于出图方面的专业书籍或者相关建议。。。怎样才能比较规范,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机械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制图、

感觉机械制图里面的东西太宽泛,没有那种举实例讲解的东西,不好理解

网友(点评):
那就多画几次,错错就好了

网友:
国标里都有规定啊,按规定来就可以了

网友:
标注希望能遵循一种原则。一个特征一个特征的标注完。否则很容易漏标。至于不规范的问题,没有取巧的。好好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赞同,我也一只采用这种方法,刚开做,没有自己的一套完整思路,是容易漏标的,再有,SW可以用自动标注,将生成特征时候的尺寸引用过来变成标注的尺寸,然后再标准画修,删除沉余尺寸时候,注意下就可以了,然后...

网友B:
你是机械专业的么? 如果是  那你在学校学什么了 。。只为了混个毕业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机械专业的么? 如果是  那你在学校学什么了 。。只为了混个毕业证么???

学校教的太过理论化。没有实质性的举例或者加工方面的实例来教学。。。

网友(2016-06-25):
其实学校学的课本都是最基础的。也就是你要理解基础的固化。书籍和现实差别很大,这句话不排除。尺寸要合理化,让看着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