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轴度和径向全跳动的本质差异是什么?

楼主(2016-02-29):
看见一零件图,上有同轴度要求,我认为改为要求径向圆跳动更好,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同轴度和径向全跳动要求的本质差异是什么呢?什么场合更宜用同轴度?什么场合更宜用径向全跳动?什么场合更适宜用同轴度而不宜用径向全跳动?我觉得如果不考虑测量的便利性,径向全跳动似乎完全可以代替同轴度,,

请教:同轴度和径向全跳动的本质差异是什么?一个是静,一个是动?

我的问题表达的不十分准确,我不是想讨论他们的定义,我想问的大约是“什么场合更宜用同轴度?什么场合更宜用径向全跳动?什么场合更适宜用同轴度而不宜用径向全跳动?”——只讨论被测部位是圆柱面的,不讨论锥面

我觉得对于圆柱面全跳动可以代替同轴,想不出什么场合全跳动不可以代替同轴,我觉得同轴度就不是为圆柱面而设立的,而是为锥面和曲面等测量不了全跳动的场合而设立的,

网友:
同轴度会影响全跳动。但反过来,全跳动会不会影响同轴度,则不一定。同轴度是影响全跳动的原因之一。

补充内容 (2016-3-6 16:20):
比较保守的说法是:径向全跳动可以控制同轴度,但很少用于替代同轴度。

网友(点评):
全跳动可以代替同轴度吗?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同轴度是中心同轴,圆跳动是中心同轴,表面还不能偏差

网友(点评):
何谓“中心同轴”?

网友(点评):
同轴度是针对两个柱面的数据,全跳动是一个柱面,仅仅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用全跳动粗略代替同轴度,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混淆的,各有各的应用环境。

网友(点评):
我同意鳗鱼鸡汤饭侠的说法。尤其是第一句。

网友(点评):
譬如装转子系统的机身,两个轴承座的孔就会要求同轴度,不会去要求全跳动。

网友:
试想,如果两个圆棒是完全同轴的,但是外表面是凸凹不平的,这时不论你打端面跳动还是圆周跳动,不论是全跳动还是圆跳动,都是跳动值很大的,但是你能说他们不同轴吗?

网友(点评):
但是全跳动同时检测了圆度,同轴度,夸张一点,台阶轴的同轴度绝对好,但每一段的圆就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这样的同轴有意义吗?实际中,有只要求同轴而不要求全跳动的场合吗?

网友A:
我的理解差异在功能和检测方法上
全跳动的检测结果包含同轴度因素,但是不能完全替代同轴度
要看具体要求,过犹不及。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全跳动更严格,成本更高?在要求不那么高时,只要求同轴度即可,而不用要求全跳动?

网友(点评):
从测量方法上来讲,全跳动是被测工件依给定基准定心旋转时,用指示器(表)沿轴向移动测量。同轴度严格来讲需要对测量特征采足够多的点,拟合出轴线然后和理论轴线比较。

网友(点评):
其实它俩都不是单项测量,不能用长度检测的思路去看,不存在谁替代谁,具体什么时候用同轴度什么时候用全跳动要看实际情况。只能说全跳动包含被测特征的信息更多一些。

网友(点评):
我还是觉得对于圆柱面全跳动可以代替同轴,想不出什么场合全跳动不可以代替同轴,我觉得同轴度就不是为圆柱面而设立的,而是为锥面和曲面等测量不了全跳动的场合而设立的,

网友(点评):
严格讲,径向全跳动可以控制同轴度。但替代一词需要有互换的前提。

网友B:
给两张图片看看

网友(点评):
什么场合更宜用同轴度?什么场合更宜用全跳动?什么场合更适宜用同轴度而不宜用全跳动?

网友(点评):
你看跳动和同轴度所要求的位置是 不 同的

网友(点评):
需要定心的场合,用同心度,比如轴承,需要端面啮合的用跳动,比如齿轮

网友:
不要乱改别人的标定,既然用的是同轴度就老老实实的按同轴度加工。

网友(点评):
我觉得工程人员的求知心还是应该要的,不然跟抄图员没有区别

网友(点评):
求知得靠自己

网友(点评):
我没有改,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点评):
层主这是在说你自己吗?你现在制定了多少个标准,拿来我们分享下。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才初涉池中,哪有标准。至于同轴还是跳动,除了上面诸位说的,我觉得从产品反推工艺的选取较为合适,因为跳动的加工工艺注定其径向偏差是均匀分布的,而要求同轴,能保证其径向偏差的方向性。

网友:
以前上大学,学同轴度的时候,同轴度公差数值前面要标一个直径的符号,当时老师只是强调,不懂的话就记住,只有这个地方会标,哈哈,工作了将近三年了,现在回头看形位公差的时候,明白了好多

网友:
根据工作要求,最简单的生产方法是最好的。 把机械公差、精度搞明白。你算长大成人了,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了!!!!

网友(点评):
有灌水之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两张图片看看

以前上大学,学同轴度的时候,同轴度公差数值前面要标一个直径的符号,当时老师只是强调,不懂的话就记住,只有这个地方会标,哈哈,工作了将近三年了,现在回头看6楼回复的形位公差的时候,明白了好多
1.公差带是一个区域,一个范围,比如说同轴度首先得有一个基准轴线,我们所标的同轴度公差带是在直径为公差值φ的圆柱体范围内的,表示轴线不能超出圆柱体内的这个范围
2.径向全跳动公差带是在以同一基准为轴线的两个圆柱体之间的区域
(参考六楼形位公差的图片)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有错误,请大家为我指正,话说的有点多,就是想说明白,书上有些官方语言很精简,每次需要看好多遍才能领悟其中之真谛,奥妙,所以感觉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

网友(点评):
中国的教材非得给绕晕才行,人家的东西简单明了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基本就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我的问题表达的不好,我想问的不是定义,不过还是谢谢大侠的尽心回复

网友D:
其实很简单,区别就在名字上都可以看出来:同轴度是两个结构的轴线与轴线之间的关系,跳动是结构表面轮廓的状况

网友:
受教了,大学时也没弄的很明白

网友:
纺锤形的结构,跳动很小,但是圆柱度却很大

网友(点评):
是在说全跳动和同轴度之间的关系吗?

网友E:
全跳动包含着圆柱度误差,而同轴度则不包含圆柱度,因此,同一个零件,测量全跳动数值要比同轴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跳动包含着圆柱度误差,而同轴度则不包含圆柱度,因此,同一个零件,测量全跳动数值要比同轴度大

什么场合更宜用同轴度?什么场合更宜用全跳动?什么场合更适宜用同轴度而不宜用全跳动?

网友:
大侠可以看看这两种形位公差是如何检验的就知道应该怎么过使用了。
同轴度:缓慢而均匀地转动工件一周 ,并观察百分表指针的波动 ,取最大读数 Mmax 与最小读数 Mmin 的差值之半,作为该截面的同轴度误差 。
全跳动:将被测工件缓慢回转,并沿轴线方向作直线移动,使指示表测头在外圆的整个表面上划过,记下表上指针的最大读数与最小读数。取两读数之差值作为该被测要素的径向全跳动误差。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同轴度更像圆跳动

网友(点评):
同轴度的测量方法错了!你这是圆跳动的测量

网友:
全跳动属于综合误差,对于一些情况,圆柱度和同轴度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圆柱度要求特别高而对同轴度要求不太高时,就不宜用全跳动,否则混杂在一起无法分清,如果要求不高的情况,两种都可以用,但要注意全跳动的测量值会比较大

网友:
本质是,一个是轴的同心情况,另一个是同心情况+圆柱度,即再考虑形状精度。
配合之间有间隙,或者装配时两圆面接触面积要求不高,同轴度没问题,但是如果考虑要过渡配合,过yin配合,或者是重要的基准面,那么用跳度更适合。
对于跳度,不但夹持的时候要求精准及刚性好,还要求刀把有好的刚度,否则容易车成喇叭形。如果车成喇叭形了,那全跳度就大了去了,但是其同轴度,还是可以保持的很好。
如果外形还要进一步加工,例如有后续研磨,那么保证同轴度就可以了。
对于测量来说,跳度更好检验。

这么说清楚了吗?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如果要求再低,只考虑装上就行,用位置度来约束两圆面,更为经济。同轴度检测起来实在费劲。

网友:
同轴度强调的是轴线,跳动更倾向于表面情况。

网友:
同轴度属于位置公差,全跳动是跳动公差。
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但是全跳动是一个三维公差带,同时控制了整个表面的形状和相对于完美轴线位置,而同轴度,同时评价了表面derived median points 相对于完美轴线的位置。所以,全跳动的公差带必然是比同轴度大的,你可以用同轴度来严化全跳动控制的位置。这是两者联用情况,这就是为什么valley会讲同轴度影响全跳动了。如果单独使用,并没有什么影不影响的关系。再说细了也没必要,需要你自己去看概念。

测量就如luxiang821大侠所说,根据概念来理解你会理解的

网友(点评):
大侠如能够举个例子就好理解了

网友:
刚仔细看了一下手册,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LZ说的是否可以互换,严格讲应该是“轴线的同轴度”和“径向圆跳动”是否可以互换?
就从手册上两个位置公差给出的示意图可以看出,虽然基准都是轴线,但被测要素不同,前者是轴线的变化,后者圆柱面的变化,应该是不可以替换的
就像2楼大侠所说的那样,后者可能影响前者,前者不能影响后者
换句话说就是,圆柱面变化了,对应的轴线肯定也是变化的,但是轴线变化了,圆柱面不一定会变化,这还与圆柱度有关系
个人觉得如果是圆柱度没什么要求的情况下,两者应该是可以互换的
说的不对的,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点评):
“前者是轴线的变化,后者圆柱面的变化,应该是不可以替换的”,我认为同轴度表面上是要求轴线,实质上也是要求外圆面,和径向全跳动的目的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圆柱面变化了,对应的轴线肯定也是变化的,但是轴线变化了,圆柱面不一定会变化”,好像说反了

网友:
各位大侠,从原理定义及图片、使用情况、测量方法、加工特点等分析对比了,太好了,终于明白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差异在功能和检测方法上
全跳动的检测结果包含同轴度因素,但是不能完全替代同轴度
要看具体要求 ...

大侠能否举一个宜用同轴度而不宜用全跳动的例子?

网友:
同轴度是对轴线要求,圆跳动是对端面要求  这样理解可以吗

网友(点评):
径向全跳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能否举一个宜用同轴度而不宜用全跳动的例子?

这么说吧,同轴度控制的是被测要素的轴线,控制的是表面轮廓相对基准轴线的对中性;
全跳动控制的是被测要素的轮廓相对基准轴线的偏离大小。
如果对配合要求仅限于轴线,那用同轴度控制就好了。如果对轮廓表面在轴向不同截面
直径尺寸差别要求小,那就需要用全跳动控制。
举个全跳动的例子,检验机床主轴跳动的检验棒,仅仅要求同轴是不行的,因为检验机床主轴跳动一般检验
距离主轴端300mm(记不清了)处的跳动,如果检验棒本身圆柱度不好(全跳动检测是包含圆柱度因素的),对检验结果肯定会有影响,就不能准确判断机床主轴的跳动。

网友(点评):
"如果对配合要求仅限于轴线",有这样的配合吗?

网友(点评):
检验帮的例子还是在说全跳动可以代替同轴,和我的观点一样,我就是因为觉得同轴不如全跳动好,觉得找不到一个宜用同轴而不宜用全跳动的例子才发帖求助的,,

网友(点评):
大侠,说白了,全跳动要求高,同轴度要求低。要求高成本就高,无论是加工还是检测。如果非要说一个宜用同轴度不宜用全跳动的,那就是要求低的情况用同轴度,一般的零件很少有要求全跳动的。

网友(点评):
而且现场测量同轴度一般都用圆跳动检测代替了,而且一般最多打两个截面,原因也是检测方便快捷,成本低。用什么形位公差要求,不仅仅从零件功用出发,还要考虑工艺性出发。

网友F:
一个是轴线,一个是圆周表面?那个同轴度是从轴线作为基准尺度去考虑的,而径向跳动是从圆柱的表面?
我只是发问,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点评):
我觉得同轴最终也是要求圆柱的表面,大侠同意吗?

网友:
应该看使用场合来决定使用哪种形位公差。

网友(点评):
最好能举例说明,否则不好理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同轴度控制的是被测要素的轴线,控制的是表面轮廓相对基准轴线的对中性;
全跳动控制的是被测 ...

你好,请问圆柱度不好,同轴度能好吗?
能否举个例子,圆柱度不好的时候,同轴度反而好?

网友(点评):
圆柱度和同轴度没有必然关系

网友(点评):
比如喇叭口,同轴度好,圆柱度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圆柱度不好,同轴度能好吗?
能否举个例子,圆柱度不好的时候,同轴度反而好?

图中轴的中间有段圆弧(为了看着明显夸大了一点)
它的回转中心如果和AB基准确定的轴线重合的话,同轴度不能说不好吧
但是它的圆柱度肯定是不好了,其实楼上已经有提到这种特殊情况,比如说:台阶轴
圆柱度不仅仅有同轴度影响,还有素线平行度(母线直线度)的影响。同轴度好,素线平行度(母线直线度)未必好。

网友(点评):
同轴度不影响圆柱度

网友(点评):
这里我说的不严谨了,不存在同轴度影响圆柱度,一个是形状公差一个是位置公差。没有位置公差影响形状公差的道理。其实我的意思是,被测特征表面采点分布关于中心轴线对称性的情况。

网友(点评):
全跳动检测如果没有检测条件的话,可以用素线平行度加同轴度代替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上大学,学同轴度的时候,同轴度公差数值前面要标一个直径的符号,当时老师只是强调,不懂的话就记住 ...

同轴度这基准轴线怎么来的呢?是打圆周得出的基准轴,那圆度是影响同轴度最基本因素。
本人理解

网友:
个人觉得全跳动是顶级要求,同轴度要求的是轴那里,对轮廓什么的没要求,还有使用范围,同轴度可以对两个不同大小的圆用,全跳动就是单一的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轴的中间有段圆弧(为了看着明显夸大了一点)
它的回转中心如果和AB基准确定的轴线重合的话,同轴度 ...

网友H:
同轴度主要是针对两个柱面的位置公差,两个柱面的直径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两个柱面可能两个都是外圆面,也可能两个都是内圆面,也可能一个是内圆面一个是外圆面,例如台阶轴就是不同直径的情况,再例如减速箱上用来安装轴的轴承安装底孔,这时候两段柱面并非连续柱面,也就不可能测量全跳动;当然一个外圆面和一个内圆面的情况就更不可能测量全跳动了
同轴度是分别确定两段柱面的轴线,然后测量轴线的间距,间距数据乘2得出的。一般简便测量的方法是以一段柱面作为不会动的基准柱面,然后测量另外一段柱面的圆跳动,取最大跳动值为同轴度数值,这是没有办法时候的办法,得出来的是近似值,其中会有圆度造成的误差。现在比较先进的方法,可以使用圆度仪测量柱面多个截面的全表面,生成虚拟轴线,这样测得的同轴度比较准确。

以上都是废话。全跳动的测量不能代替同轴度的测量,例如在某些安装齿轮的轴的使用情况下,我更关注同轴度,因为同轴度过大,会造成齿轮的啮合间隙变化过大,从而造成齿轮的非正常磨损。而对其全跳动测量只能测定其圆度和同轴度的综合值,可能会出现齿轮安装轴圆度不好,同轴度很好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则不是我所关注的。
双内孔的情况,就更不存在全跳动测量的这种情况了,例如减速箱的轴承安装孔,成对出现,只要求同轴度情况,至于圆度只会影响到轴承外圈的接触面积情况。
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说服楼主,呵呵

网友(点评):
大侠讲的非常好,受教了,十分感谢

网友:
                    对单一要素的径向全跳动就是圆柱度。但对关联要素的径向全跳动则可以同时控制圆柱度误差和同轴度误差。有圆柱度误差必导致有径向全跳动误差,同样有同轴度误差也必导致有径向全跳动误差
    换言之,单一要素条件下,径向全跳动可以代替圆柱度。但径向全跳动很少有可以替代同轴度的条件成立。至少可以这么说,没有圆柱度为零的轴零件是客观存在的。

网友(点评):
大侠似乎还是在讲定义,我更关心实际例子

网友(点评):
可是问题是没有明确的定义,例子也许会无所适从哦。而且可能会绕得走得更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是轴线,一个是圆周表面?那个同轴度是从轴线作为基准尺度去考虑的,而径向跳动是从圆柱的表面?
我只 ...

但是同轴度的包络区域与径向跳动的包络区域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圆柱面,一个是两个同心圆柱之间的包络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同轴度主要是针对两个柱面的位置公差,两个柱面的直径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两个柱面可能两个都是外圆面, ...

大侠说别人不对之前最好先查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侠说别人不对之前最好先查一下相关资料

不好意思,理论知识不扎实,还请指教!

网友(2016-06-18):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差异在功能和检测方法上
全跳动的检测结果包含同轴度因素,但是不能完全替代同轴度
要看具体要求 ...

打扰大侠~
《包装机械机构参考图册》层主有没有?能否给发一份,万分感谢!
372647544@qq.com

网友(2017-12-31):
同轴度是位置公差,径向跳动是形状公差;如果要求高的话,两个全部标注出来。

网友:
还是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简单,区别就在名字上都可以看出来:同轴度是两个结构的轴线与轴线之间的关系,跳动是结构表面轮廓的 ...

个人感觉  装轴承的孔和轴 用同心度标   车轮的轮毂用跳动标注合适

网友(2019-03-17):
引用 网友B:
给两张图片看看

全跳动控制的是圆柱外表面的光滑度,同轴度控制的是圆柱轴心线的直度。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2019-05-15):
在没有三坐标的情况下,测量同轴度的设备成本比测量径向全跳动要高很多,所以一般不采用同轴度来控制需要配合的孔、轴特征。

网友:
跳动一般用在控制旋转部件,是吗?

网友(2020-07-13):
Y14.5-2018已经取消同轴度、对称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