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红圈里面的圆柱筒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03-01):
昨天到体育馆打羽毛球,发现室内羽毛球馆上方好多这种圆柱筒,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看有没有了解的社友给解读一下!谢谢!

楼主:
晚上拍摄,图片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拍摄,图片效果不是很好!

只是装饰用,还是通风管,看不出有多大,如果是尺寸比较小,直接用的装饰管,切割的,如果是超过200mm的直径的话,又比较长,基本上三辊卷圆机,直接拿薄铁皮卷,短的话,可以用旋压,做出来。

楼主:
不像是通风管,最上端黑色的矩形管是通风管,矩形通风管里还有很多排风扇。这个管的直径至少600毫米,长2米以上。但是作为装饰用,有点太多了,也太大了。这个体育场,图片上的这部分上面有很多这个圆柱筒,还有一半的体育场上端一个这样的圆柱筒都没有!所以不知道这个圆柱筒究竟是做什么用的!也就是说,体育馆一半有这种圆柱筒,一半没有这种圆柱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顶用的?

可是为啥羽毛球馆一半有,一半没有啊?

网友B:
不是全部的羽毛球馆都有啊

网友C:
是不是改造过的,本人不才羽毛球球龄8年,标准的场馆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改造过的,本人不才羽毛球球龄8年,标准的场馆没见过

服务员说是标准的羽毛球馆。重要比赛都在这里面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全部的羽毛球馆都有啊

就是不知道这个圆柱筒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