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在画草图中会多出一点点线条,导致拉伸错误

楼主(2016-03-01):
SW在画草图中会多出一点点线条,导致拉伸错误,线条还特别小很难找,每次都记得没有画多余的线啊,怎么会多出一点小尾巴,出错了又得回到草图里一个个交点去找

网友:
连续画线,或者用草图自带的捕捉,又或者画好后,框选接线处,然后再剪切,再者拉伸时报错后,自动会查找报错点,放大后修改。

网友:
是软件不熟练的事。刚开始用的时候也常出现这个,现在一周也难出现一次。

网友:
多画几张图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A:
我现在都习惯画完线之后 框一下删除了 以前SW没这问题 现在的小问题越来越多 每次和SW公司的 人接触我都忍不住想骂人了

补充内容 (2016-3-1 13:03):
脑子有病 还是卖SW的,什么软件会没有BUG

网友(点评):
现在solidworks也很正常,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人,多作自我反省。

网友:
这。。。话说这不是软件自动生成的吧 这些人表示没遇到过。。。不过这些人画的都是些简单的

网友:
多画多练,熟能生巧,自然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应该还是画图操作小失误

网友:
是不是端点捕捉没开?还是你手抖了一下??建议复杂的草图 局部放大后画

网友(2017-12-07):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都习惯画完线之后 框一下删除了 以前SW没这问题 现在的小问题越来越多 每次和SW公司的 人接触我都忍 ...

用了N多年proe和catia咋没发现这问题 就你SW出现 还不好好反省自已

网友:
不是草图工具里有个检查草图的合法性性吗,你难道不知道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