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遇到的问题,过冲现象

楼主(2016-03-01):
控制器控制混合伺服电机,带动光杆传动机构,走的位移靠光栅尺读书,但调试时总出现过冲问题,比如设置电机走50mm,每次都会多走几个um,回来同样多走几个,然后又微调到正确位置,看别人的机器,都是直接走到位。

不知道是电气还是机械的原因,求解答。

网友:
每次都多 而且一样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尝试调整伺服加减速时间

网友:
这现象有个术语,叫超调,你先看一下控制器的工作模式,再调一下减速

网友(2016-09-21):
调一下减速度和时间

网友:
调一下减速加速度和时间

网友:
核算过惯量吗?惯量不匹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