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的TP上料

楼主(2016-03-01):
最近在做的TP上料

网友:
感觉布局不大好看,而且没细化完

网友A:
看了这个图就问个问题了,很多设备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做的也是这样,就是机架和工作的台面固定时,为什么要加垫块垫高,再工作面和垫块固定,不直接和机架连?我的认为是方便调水平,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原因没?

网友(点评):
看楼主的图,机架是铝型材的,还有必要加垫块吗?如果机架是方通焊接的,通常都要加垫块,因为焊接件很难保证整体的平整性,一是原材料变形,二是焊接后变形,加垫块后再加工一刀,可保证底板能和机架贴合平整。

网友(2016-05-17):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图就问个问题了,很多设备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做的也是这样,就是机架和工作的台面固定时,为什么 ...

还有个原因我觉得是方便搬运,给人的手部留空间,调平应该都是用地脚来调水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图就问个问题了,很多设备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做的也是这样,就是机架和工作的台面固定时,为什么 ...

方便装配,模块化便于整体性定位、修改,至于调水平,我不知道零件加工误差有多大,需要在部件上调节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