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的线胀系数

楼主(2016-03-01):
金属材料的线胀系数加热和冷却会不相等吗?

网友:
从定义上来说,应该是一样啊。只是一个线性关系。

网友(点评):
(从定义上来说,应该是一样啊。只是一个线性关系),机械设计手册第一篇常用资料就是这样给的,可是在第五篇连接与紧固表5-4-6中给了两个数值,如碳钢加热为11,冷却为-8.5。

网友A:
1.线膨胀系数,亦称线胀系数,固体物质的温度每升高1℃时,其单位长度的伸长量,叫做“线膨胀系数”。单位为1/℃或1/开。符号为αl。其定义式是(见图)

即有lt=l0(l+al△t)。
2.由于物质的不同,线膨胀系数亦不相同,其数值也与实际温度和确定长度1时所选定的参考温度有关,但由于固体的线膨胀系数变化不大,通常可以忽略,而将a当作与温度无关的常数。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材料的线膨胀系数可供查询。

网友(点评):
可是在第五篇连接与紧固表5-4-6中给了两个数值,如碳钢加热为11,冷却为-8.5;如果这样加热和冷却不等的话,温度波动时,尺寸要变大了?

网友:
不同的材料,当需要精确确定变形量的时候,是不可能用线胀系数这种东西的。所有的数据你需要自己去测。设定一个基准参考温度,加热测量,最终得到准确的应变比例图线。然后就会看到,多数材料根本不是固定斜度的变化曲线。你要拿到那个曲线,才能讨论升高一度和降低一度的变形量差别。扯其他的都是玩闹。

网友(点评):
是的,原来单位加工时要考虑热处理的伸长量的。不同粗细、不同材质不一样。有个别材质的还会缩短。

网友(点评):
连接与紧固表5-4-6中给了两个数值

网友:
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点评):
连接与紧固表5-4-6中给了两个数值,没想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线膨胀系数,亦称线胀系数,固体物质的温度每升高1℃时,其单位长度的伸长量,叫做“线膨胀系数”。单位为 ...

温度变化,肯定会影响尺寸的,但是这种影响只在微米级,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完全不用考虑,像做超精密加工机床的话,都是在恒温恒湿的车间里的

网友(点评):
热装、冷装要用到

楼主(2016-06-05):
引用 网友A:
温度变化,肯定会影响尺寸的,但是这种影响只在微米级,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完全不用考虑,像做超精密加工机 ...

(像做超精密加工机床的话,都是在恒温恒湿的车间里的.)-----zhijing
-----直径大一))-)---)
直径大一点的零件,7级精度的铜件,用千分尺测量,温度的影响就相当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