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可以做真空热处理,发黑之后是黑色的?

楼主(2016-03-01):
S136 发黑颜色不变。谢谢。
SKD11 发黑颜色偏棕色

网友A:
自问自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问自答?

不是啦,常用的这两种发黑颜色都不是黑色,想问下有没有同行用过什么材料是可以做黑色的,可以真空处理

楼主:
已解决问题,了解到 电泳处理 可以让表面变黑色,公差会增厚0.01mm

补充内容 (2016-3-9 17:19):
类似烤漆,膜厚度有差,第二次外发的回来竟然单边厚了0.1mm ,后来抛掉又重新处理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啦,常用的这两种发黑颜色都不是黑色,想问下有没有同行用过什么材料是可以做黑色的,可以真空处理

还是论坛强大。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