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不平的轨道上的物体,可否用电机皮带长期往返移动

楼主(2016-03-01):
请教大侠

高低不平的轨道上的物体可否用电机皮带长期往返移动?并且可靠耐用?皮带容易损坏吗?与水平的直轨道有什么不同?设计制造时是否与水平直轨困难很多?还是差不多,请高手指导!

网友:
有图片吗

楼主:
没图片,就是在S型的平面上行走,曲度也没那么大中有S的3分之一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图片,就是在S型的平面上行走,曲度也没那么大中有S的3分之一左右

“高低不平的轨道上”,“S型的平面上行走”,“曲度也没那么大中有S的3分之一左右

lz说的,估计只有自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