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保存文件时或者多打开一些零件时停止工作。

楼主(2016-03-01):
我的SW最近两天同时打开一个装配体,和几个零件,然后新建零件,做好,最后保存的时候SW就会显示停止工作,然后软件就挂了,自己完美退出,自己辛辛苦苦画的零件也没了,有个时候是画着画着,然后新开一个零件看尺寸的时候,软件就停止工作,装配了半个多小时才装好的装配体,又没了。求大侠们支支招,怎么办啊?我重装了一次了,还是不行,最近急着改图,过两天马上要出工程图了,今天一天已经七八次这样了。心态都炸了,没法安心工作了。PS(公司的台式机,虽然不算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比我的电脑好稍微好点,我自己在宿舍画图,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A:
配置太低。

网友:
硬件配置太低固然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这个文件在处于被编辑状态下被强行关闭,导致数据存储异常。
解决方法有二
1是备份过这个文件,重新覆盖即可
2是另存为第三方格式的文件,再打开,再保存为solidworks文件。
当然了,装配关系肯定是要重新建立,但总比solidworks不稳定运行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太低。

配置确实算很一般,但是以前不会这样的,用了半年了,就最近两天老是这样,大侠有解决办法吗?老板不肯升配置。

网友(点评):
俺以为你的图保存时进了系统盘或者是硬盘容量小,加一个移动盘试试,再不行不升级谁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