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路密封,求解激光光路的密封方式

楼主(2016-03-01):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空气和液体的密封方式,光如何密封呢?

网友:
光可以用挡板,采用吸收,或是反射?

网友:
光要通过不断的来回反射,然后予以密封。

网友:
以前用的二氧化碳激光器,光在里面折来折去,光在空气中传播,受空气质量影响很大。密封方式可以采用风琴罩,光管等。密封性不是太高。可以向里边通正压洁净的空气。

网友(2016-11-24):
这个机械密封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