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钻头断断断!在线急等!求助高手!

楼主(2016-03-01):
修磨 6.9*100 住友合金涂层钻头。钻尖角度140.钻深25.退刀时断,断钻头内夹铁屑。无法加内冷。目前已经断了12根。材料是40CR.加工的是汽车连杆的阶梯连接孔。加工效率不能变。目前转速S2400 F400.使用新钻头无此状况。液压工装。夹紧条件良好。但仅在1.4号机床断,目前分析原因是修磨钻头副刃磨损。钻头排屑不畅。退刀时铁屑卡住钻头副后面。断裂。     加大钻头钻出距离没有效果。  下一步准备采用分级钻孔。提高排屑。但影响效率。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仅在1.4号机床断,说明与机床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在1.4号机床断,说明与机床有关系

检查了工装没有问题。也打过机床主轴跳动。亦没问题。

网友B:
哪里修磨的?修磨前要检测磨损长度再切除,否则会有正锥或无锥,造成阻力大。
钻头安装前检测了吗?哪里有变化了?可能的话拍几组对比照片。

网友(点评):
通孔怎么还排屑不畅,同狙击手大侠观点,钻头修磨要把磨损的边刃都磨掉

网友(点评):
大侠和车工吧的狙击长官有什么关联吗

网友:
你可以把修磨后的钻头刃口拍照片上传,让大家看看分析分析。也可以私聊,我们公司是专业制作新品或修磨钻头的,可以加QQ1603144787 互相切磋下。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感谢!正在研究怎么上传图片。钻头是住友厂家复磨的

网友(点评):
完成照片上传之后,需要点击一下那张照片才能加入帖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修磨的?修磨前要检测磨损长度再切除,否则会有正锥或无锥,造成阻力大。
钻头安装前检测了吗?哪里有 ...

住友厂家复磨的。

网友:
补充一点,装夹时不要夹到排屑槽部位。孔深25的话,装好的钻头至少悬伸30(不含钻尖部位,亦不夹持排屑槽部位)。

网友C:
给F600试试,断屑钻,5mm一次,不会影响速度

网友(点评):
我分析就是,铁屑温度过高,粘结刀具,刀具是合金的可以高温加工,没5个太刀一次,可以让冷却液进入,不至于温度过高,同时提供进给,可以增加速度

网友(点评):
另外在现场多考察,看铁屑形状,加工后的温多,切削的声音,在和其他机床对比,冷静下来,不要蒙,多听取有价值别人意见

网友D:
查一下,有没有错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F600试试,断屑钻,5mm一次,不会影响速度

谢谢,准备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有没有错动

什么叫错动?

网友(点评):
就是工件可能动了,把刀别断的

网友(点评):
或者机床和程序,不过可能不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叫错动?

提刀时断裂,确定工装,零件稳定,变动在0.02以内

网友:
如果排除机床没有问题的话、可以考虑通过刀柄外冷转内冷、把铁屑冲出来、我们在连杆加工有很成熟的经验、如果你们考虑换钻外头的话可以联系我、QQ649519894

网友:
排除机床外,那就是钻头问题,可以考虑通过刀柄外冷转内冷,我们在汽车连杆有很成熟的加工经验,如果你想考虑替换钻头的话,可以联系我,性价比,比住友高多了。

网友E:
个人感觉是钻头修磨问题,我们这里使用的是自己公司修磨的钻头,有时候修磨不好断刀特别多,可以对比一下不断刀批次和断刀批次有哪里不一样,断刀多的批次最好重新磨了。

网友(点评):
你们自己修磨钻头 ,你们是加工什么产品的?

网友F:
退刀时排屑断刀 我分析是侧刃磨损导致与副后面高度差变小 高温下屑黏在钻头侧刃副后角上。建议修磨厂家副后角也修磨下。QQ450969641

网友:
磨成群钻就可以了    40cR材料是比较好加工的材料  降低转速   提高进给

网友:
分析原因可能是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退刀时排屑断刀 我分析是侧刃磨损导致与副后面高度差变小 高温下屑黏在钻头侧刃副后角上。建议修磨厂家副后 ...

很专业的回复,目前我们也从这方面考虑

网友:
可否试试手工刃磨,6.9钻25深的孔应该很容易,是否是定柄钻?出的是碎屑?假如没有干涉建议选用稍短的钻头,减小钻头角度,转速降低到1500左右,让它出带状屑,前10mm一次钻下,后边每5mm抬一次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是钻头修磨问题,我们这里使用的是自己公司修磨的钻头,有时候修磨不好断刀特别多,可以对比一下不 ...

加工发动机三大部件的,曲轴、缸体、缸盖。

网友(2018-04-28):
可以考虑换进口钻花,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刀时断裂,确定工装,零件稳定,变动在0.02以内

根据你的信息,只有两台机床出现,说明不仅仅是刀的问题;退刀时断的话,极有可能是工件动了,或是工作台动了。
一年多了,后来发现是什么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