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腰孔的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16-03-01):
这两张图是我的跟领导让我改的,我有点不理解啊,求指教我给出的图示10t的Q235B,如果这个零件换成1.5t的铁板又应该怎么标注?求大神指教

这是我标注的

这是我标注的

这个是领导让我修改的样子

这个是领导让我修改的样子

网友A:
保证长条孔的对中精度,第一种标注之法使得长条孔的中心易受尺寸15+30/2的精度影响。第二种标注之法使得长条孔的中心只受尺寸30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长条孔的对中精度,第一种标注之法使得长条孔的中心易受尺寸15+30/2的精度影响。第二种标注之法使得长条 ...

那这两种标注对加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基准不一样啊,对加工当然有影响,不过不大。

网友:
如果这个只是普通安装孔,两种标法并不会影响安装,上一种加工人员看起来方便,下一种审图人员更方便.

网友B:
下面一种计算起来方便。

还有一种,就是标注10和40,卡尺一卡就行了,测量起来方便,用于要求不高的长孔。

像这种没有什么非此不可的,就听领导的吧

网友:
可能跟加工的方法有关吧,如果是薄板冲压腰孔的话,多会采用第二种标注方法。

网友:
按照第二种标示好,这是设计基础中的设计基准问题,是个习惯,设计师要养成良好设计习惯。

网友:
标注要根据你的设计意图来的,而不是只有一种标注方法,因为基准不一样。

网友C:
我们企标

网友D:
根据产品功能、设计思路来出工程图,标注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根据实际情况来

网友(点评):
层主一语中的。

网友E:
楼主你箭头太小了,腰孔就是可调的,两种都可以,但是第二种尺寸线冲突了不好看啊。
楼上说冲床冲,需要中间标好一些。。实际上是自动编程的,不需要尺寸,也不可能配齐模具所有的都能冲一下解决,很多就是圆模啃出来的,比如今天30个长,明天碰到的是40个长。

网友:
我也为这个问题纠结过

网友:
习惯标总长

网友:
设计师要养成良好设计习惯。

网友:
标注参考基准不一样,加工出来的精度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种腰孔一般就是为了留装配活动量,标中间和标一边,加工时基准不重合误差能有多大?比起腰孔的长度来说,根本不算啥,所以不用纠结这个,怎么顺手怎么标,当然,老板高兴最重要!

网友:
好纠结这个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们企标

是表示:2个腰槽半径R9长度30吗?

网友G:
我想说,,你这图纸  加工得出来吗?  是不是漏标一个定位尺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说,,你这图纸  加工得出来吗?  是不是漏标一个定位尺寸了?

还真是少了个定位尺寸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表示:2个腰槽半径R9长度30吗?

是表示:2个腰槽宽9长度30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表示:2个腰槽半径R9长度30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表示:2个腰槽宽9长度30吗吧!

是槽宽还是半径 啊?

网友:
我2种标法都用。一般这种孔精度要求并不高。标注美观、方便即可

网友:
其实差别不大毕竟是腰孔

网友:
领导说的没错,腰型孔是这样标注的

网友:
领导的标注法有利于校核相关尺寸,也是生产上常用的。

网友:
对于这种件来说 没区别

网友:
我支持10#的标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企标

上面哪个R是不要的吧.
就标2-9x30的吧2是2个腰型孔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一种计算起来方便。

还有一种,就是标注10和40,卡尺一卡就行了,测量起来方便,用于要求不高的长孔 ...

多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企标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箭头太小了,腰孔就是可调的,两种都可以,但是第二种尺寸线冲突了不好看啊。
楼上说冲床冲,需要中 ...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标准不同,我们部门曾经出过工程图给德国人看,被说是terrible,实际上类似型号设备都在车间组装,调试过了。

网友:
我一般用的地第一种标注方法,有时候会用标总长的办法;至于第二种感觉尺寸线有冲突,关于基准不基准的,本来就是长腰孔,不是那么重要吧?

网友I(2017-04-11):
误差不一样 第一种有累计误差

网友:
跟加工方法有关系!

网友:
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

网友:
你们是机加工单位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根据产品功能、设计思路来出工程图,标注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根据实际情况来

功能要求没说就讨论工艺,就只有呵呵了。

网友K:
加工保证的尺寸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功能要求没说就讨论工艺,就只有呵呵了。

看了你的回复,我也只能呵呵了

楼主(2017-08-23):
引用 网友K:
加工保证的尺寸不同

多谢指导

网友:
跟組立基準有關,應第2種標註方式

网友(2017-11-24):
学习了,小问题,大知识啊。

网友:
这么标注测量太麻烦了,国标不是这样标注的

网友:
首先基准是一样的,两种标法一样的,听领导的吧,考虑加工

网友:
铣床的话第一种好加工,冲压成型的话第二种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误差不一样 第一种有累计误差

难道第二种就没累积公差了?

网友(2018-08-17):
我想问一下,这样的设计,不考虑工艺吗?因为10mm的板材,你这样规格的腰型孔只有上机床加工了,感觉好浪费。如果可以直接下料,该多好啊

网友:
腰孔标注:位置尺寸肯定标注在中心线上,
认可10楼提供的标注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证长条孔的对中精度,第一种标注之法使得长条孔的中心易受尺寸15+30/2的精度影响。第二种标注之法使得长 ...

都长条孔了,这点小精度还重要?

网友:
你们老板应该是工程师出身         特征尺寸直接给         在这里其实没啥区别     只是你们老板强迫症犯了

网友(2021-01-26):
让你改标注问题,不是别的,对称件中心标注

网友:
还有补充一下,其实标注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把板的中心线标注出来,然后再标注孔到板的中心线间的距离。要是连续尺寸标注的方法,可以按照左上角为(0,0)点,做连续标注法

网友:
腰孔如果不是用于精定位的话,常规都是用于六组活动空间方便调节,两种方法都行,看领导喜欢

网友(2021-03-10):
都不标准

网友:
哈哈,涨见识了

网友(2021-09-07):
只能说严谨!

网友(2022-03-10):
这领导就是个二把刀,这两种那个好得看具体情况或者与其连接得零件得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