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剪板机回程氮气缸加注润滑油的问题!

楼主(2016-03-01):
求教:一台摆式液压剪板机,漏气,充一次氮气只能保持2~3天,然后就气压不足,刀架无法抬起,现在准备更换充气嘴和氮气缸密封圈,请问更换完氮气缸密封圈后,需要在氮气缸里面注入少量润滑油吗?如果需要一般注入多少量为宜!谢谢@张聋子

网友:
请上液压系统图。

网友A:
加气缸润滑脂,好处,减缓密封圈的磨损,增加密封的密封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气缸润滑脂,好处,减缓密封圈的磨损,增加密封的密封性能。

恩,那请问可以用润滑油代替润滑脂吗?因为以前从剪板机上面拆过氮气缸的,当倒置是会有少量润滑油从进气口处流出,因为氮气缸当时没有分解拆卸,所以里面的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而且在百度上面没有查询到相关的资料,所以特来请教!
咨询过淘宝上面的剪板机氮气缸卖家,他们都说氮气缸出厂时已经加入过润滑油了,不需要再次加注,但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种类的润滑油(或脂)以及多少量,这些东西,你不购买,当然卖家也不会告诉你的,所以向论坛前辈来赐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