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球机,求原理图

楼主(2016-03-01):
请问哪位大神有制造煤球机的原理图呀?

网友:
找这位李彦宏大神

网友A:
你是要做成球形还是棒形?都有现成的产品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成球形还是棒形?都有现成的产品卖呀

球形的。想借鉴一下原理。如果有三维图集就更好啦

网友:
球形的没用过,梅花棒形的我们正在用,但是是买人家成品机,没有图纸。球形一般都是那种用两个反向旋转的滚筒挤压成型的吧(滚筒上有凹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