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平衡

楼主(2016-03-02):
小弟有一双油缸平推机,发现推出去缸有不平衡问题。说明一下现有的条件,有两只80X1450的油缸,一台液压站,液在是有两伐控制油缸的前进于后退。两油缸的平行距离1米。两缸推轴头前端用一平板连接。工作就一往复运动,前进工作的时候负载是不等的就是工件长10米宽1米5。问题为有时左右缸的误差在2厘米,不一致有时左有时右。

谢谢。

网友:
由于两个液压缸加工精度及装配精度的问题,在相同压强情况下阻力小的一侧会先运动,所以会有你说的有误差的现象,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增加导柱的接触面积来减小误差

网友(点评):
失去同步的根本原因是偏载。

网友:
两个或多个油缸一起工作就一定会出现同步问题,这个基本常识楼主怎么会忘记?

楼主:
不知道用一个平衡阀能解决的了不,就是在工作前进的有路上装一FJL型号的阀。加装平衡阀后还需要其他的配置吗?会减低往复运动时间?望大侠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