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吨重人力物流小车两个厂房间自动传送方案

楼主(2016-03-02):
1:物料最重1.2吨已考虑安全系数,小车重约100公斤,长1.4宽0.8自高400带料高1.4。小车自身无动力,有4个可刹住轮子。
2:物料车需要从建筑A转移到建筑B,因为两建筑之间地面已有其他用途,因此两建筑之间考虑做一个2层来传送,两个建筑加回廊像一个转90度工字,回廊上方不能受力,因此只能从回廊地面走。
3:物料员在一楼上下料,一个自动输送系统包括从一楼到二楼的提升,二楼传送带,二楼到一楼的下降,一共两套系统,一走带物料小车,一返回小车,节拍30秒
目前供应商卡在了传送带和提升的连接之间,因为车子太重不好平移,传送带的话担心连接处动力不够以及稳定性问题
我们对物流这块经验不多,请个位社友帮出出主意,如果有这一块的供应商可以给我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考虑一下辊筒传动。

网友:
最好有图更便于分析

网友:
链条式连续升降机,进出口为动力滚筒,我们用来输送木卡板(带产品),一般都700kg,1吨不成问题...

网友:
运送通道人员通过的话,建议用行吊方式,有人员通过的话用地轨方式。

网友:
想效率高可采用周转台,详细方案联系张生 13510007795

网友:
我帮你设计13571932510.

网友B:
你那个供应商可以换了,对于专业做物流输送的来说,1吨多重根本不算什么,建议网上搜一下类似于汽车总装、码垛包装这种比较大的物料的输送物流方案,应该有很多的

网友(点评):
LZ可能就是供应商

楼主:
手机上怎么发图呢?这个需求不是直接送料的托盘,需要将车子一起送过去,因为在另外一个建筑那里不方便用插车

网友:
“转90度工字”,那就是H字么?

网友C:
A到B距离多少,准备提升多高?关键数据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到B距离多少,准备提升多高?关键数据都没有

距离约50米,高度在2楼约4米,我查了下,电梯是要有资质才能做的,不清楚这种上下的是不是也需要有资质,有业内的能回答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约50米,高度在2楼约4米,我查了下,电梯是要有资质才能做的,不清楚这种上下的是不是也需要有资质, ...

50M距离,4M高,1t载重,你首先要搞清楚,地面是什么状况,一旦掉地上会怎么办。
无论有没有资质,都要考虑事故后果。

再说,这么重要的参数,为何不在一楼直接提出呢?

网友:
升降机和输送机之间的连接方案:
1、推车机:在升降机和输送机进料端设置小车轮行走导轨,利用推车机推动小车来实现交接;
2、伸缩叉移栽机:伸缩叉移栽机安装在升降机上或升降机与输送机之间,以实现小车平移交接;
以上两种机构在百度图片里都能搜到,你可以去看一下,能否有所启示。

网友(点评):
没见过50M长的叉

网友D:
不用小车,使用悬挂输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小车,使用悬挂输送如何?

不用小车,将很难解决物料到建筑B下料的问题,厂房布局已经无法将悬挂线直接到产线,因为另外一边需要将物料直接送往现场,这么短的节拍,不可能用叉车运,因为需要叉车量太多
我已经考虑了数种方案,都有一点问题,求高手点拨,另外我们也需要这种大型传送的有实力的供应商。
方案一,全部用板链传送带,目前遇到的问题是电梯里板链传送到楼上板链之间衔接的问题
方案二,悬挂运输,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小车在悬挂吊具里的稳定性
方案三,托盘传送,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托盘的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辊筒传动。

谢谢,目前考虑的是滚床,基本方案已经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供应商可以换了,对于专业做物流输送的来说,1吨多重根本不算什么,建议网上搜一下类似于汽车总装、码 ...

换了个大的供应商,我自己到汽车总装厂确认了下,基本可以了,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考虑的是滚床,基本方案已经确定了

欢迎lz继续报道进展!

楼主:
报道下进展吧,国内应该已经找了顶级供应商级别的了,目前正在做方案,
主要是节拍要求太高,车子在传送过程中对稳定性要求高,也比较重,空间也有限制。
实在不行只有找国外的了。

楼主(2016-05-12):
项目最终竞标失败了,国外的一家公司获得了此项目,我有两个问题想向行业内资深人士请教,物料重1.5吨,提升高度6.3米左右的提升机各位需要多少时间完成一次提升过程,

网友(点评):
这要看你项目的产能或者需要的提升能力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了保证安全,在物料进举升机和出举升机时我们使用了定位装置,这需要额外的时间,而老外是不用的,哪位高人能告诉我可能使用的技术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分配到升降节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