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上的导轨润滑油箱一启动车间总闸的漏电保护器就跳闸

楼主(2016-03-02):
不存在短路,电路不短路,油箱也是好的?

网友:
一般带动润滑油箱,都是中继控制,你油箱检查没问题,可以顺着往上看看。会不会中继线圈短路?漏电保护器也说不定?看年限了!电气故障还是比较好检查的。

网友:
你油箱可以断开一根线再试下,如果不跳,说不定就是油箱问题。

网友:
这个润滑系统可以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