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的外壳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6-03-02):
连接器(航空插头)银光闪闪,我以为是不锈钢的。
哪想到一上焊枪,就熔化了。
请内行帮我看看,是不是锡、铜合金?
再补两张断口:

网友:
话说这玩意不是金属的吧 只是表面镀了一层耐磨好看吧。。。买的时候说明书上没标材料么  不懂 坐等答案

网友:
采购的时候应该备份采购表的吧,采购表上有型号的额,上度娘查型号,或者找供应商问问啥材料的。

网友:
塑料的 水货吧

网友:
铝的,现在小老板创新 有塑料的。

网友(点评):
哈哈,小老板也能创新吗,那东西本来就有塑料的,比金属还贵

网友:
市面上有好多银光闪闪的水龙头,外面镀的镍,里面是塑料 ,也许你买的就是塑料插头。

网友:
看应用场合,铝合金的比较多,表面镀镍,镀锌,阳极氧化

网友:
看端口,lz的应该是金属,不像塑料,外表镀镍,冒充不锈钢。

网友(2018-11-08):
应该是低熔点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