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截面的抗拉刚度EA问题

楼主(2016-03-02):
a式中截面积A是在拉伸中不断变化的,那用什么时候的A参与计算?

网友:
记得材料教材最前面几页有专门声明

网友:
原始面积

网友:
看书要仔细

网友:
A为未受力前的横截面面积。

网友A:
那点变化量相对于原始尺寸九牛一毛,当高阶啦。

网友:
如果力不变,A变,那么应力也变啊,计算的值就是受力瞬间的值。一般A变化小可以忽略不计用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点变化量相对于原始尺寸九牛一毛,当高阶啦。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