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构想可不可行

楼主(2016-03-02):
本人刚进机械行业不久,想请教一下这个构想可不可行。现需要把工件用气缸套进扁管里面,工件有一个跟扁管配合的槽,因为扁管的位置不一样,所以搞了一个所谓组合丝杆,不过总感觉太过笨重,大侠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这个块在平面里移动。

网友:
这个很多吧,直线滑台就可以吧?

网友A:
杆子弄的太粗了

网友B:
楼主最好把装配图纸发上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件装扁管里。

因为没有产品,很多只能猜想。

1既然是扁管,定位为什么不用对中对正方式,比如V块,等等,

2既然是统一批量插入,为什么不搞个间歇分度的推条,比如棘齿条。

3单气缸推,既然是套入,那么气缸前面最好有定位机构,保证精度,比如光轴,导轨,导套。

4你如果做成手动机构,那操作更要简化,避免操作疲劳带来的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杆子弄的太粗了

哈哈,实际上没这么粗的

网友C:
扁管可以移动么?

网友:
还可以吧

网友D:
把丝杠驱动全都改成气缸或者快速夹钳,用挡块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扁管可以移动么?

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把装配图纸发上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件装扁管里。

因为没有产品,很多只能猜想。

同一批的扁管只需要调一次机就可以了,不同批次不同型号的扁管的整体尺寸才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丝杠驱动全都改成气缸或者快速夹钳,用挡块限位。

可是不同型号扁管的整体尺寸不一样啊

网友E:
要标明主要尺寸。mm级和m级那完全是两码事了。

横向用丝杆手摇效率太低,如果工件滑入扁管的行程一致,或者一次滑入多个工件,可以用气缸。
纵向可以用丝杆,不知道工件有多重,如果不重直接用手推定距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标明主要尺寸。mm级和m级那完全是两码事了。

横向用丝杆手摇效率太低,如果工件滑入扁管的行程一致,或 ...

工件才几十克而已,纵向用丝杆,横向用导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

哈哈,挖坟水分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挖坟水分大法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