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加工同轴度怎么保证?有图。。。

楼主(2016-03-02):
如图,直径60+0.03位置的孔 同轴度要求0.03,怎么保证?谁有方法?
忘说了,现在外圆已经加工好,磨过了,主要内孔60怎么保证?

网友A:
一刀加工,也就是刀从法兰盘外加工。

网友(点评):
错误的工序安排。

网友:
75的尺寸留有余量,制作60芯棒将工件套在芯棒上磨80的尺寸,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芯棒穿过54台阶孔和左端12.5内孔的时候如何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刀加工,也就是刀从法兰盘外加工。

忘说了,现在外圆已经加工好,磨过了,主要内孔60怎么保证?

网友B:
通常是先加工内孔做基准,再做心轴车外圆。

刚看到你第二张图,再补充一下。

这个表面淬火会有变形问题,建议你内圆的基准选离开淬火区段
1 精车好内圆基准(选孔径56的那段)及配心轴,顺便把大孔加工好,孔径60的给几十丝余量
2 心轴固定,加工38外圆,保证心轴与此圆面的同轴及端面垂直度
3 掉头夹持38这段车外圆,淬火后再上磨床,保证38定位圆面与其他外圆面的同心度,以及与端面垂直度,此时再精车60内孔,可以保证同轴度了。

三个丝的同轴度,应该是很宽裕的。这样加工,如果床子好,1丝也是有保证的了。

网友(点评):
没有什么通常,具体工件具体对待。 芯棒要穿过54台阶孔和左端12.5内孔,这芯棒如何制作? 54孔12.5孔准备与芯棒做怎样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先加工内孔做基准,再做心轴车外圆。

这个表面淬火会有变形问题,建议你内圆的基准选离开淬火区段 ...

谢谢!可是现在外圆加工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现在外圆加工好了

外圆加工好了?
你问一下他们图上基准圆与磨削段外圆的同轴度工艺如何保证的,量一下误差几丝。
如果情况好,可以定位磨削段外圆来车60内圆。

网友(点评):
当然是用堵头,在堵头上做中心孔。

网友:
磨如何呢

网友(点评):
怎么装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圆加工好了?
你问一下他们图上基准圆与磨削段外圆的同轴度工艺如何保证的,量一下误差几丝。
如果情 ...

现在外圆磨好了,尺寸保证到位,就差内孔。直接夹75位置车内孔60?还是做个工装,套在75外圆上,工件比较多,这样方便更换。

网友:
后面钢爪卡较大径圆,车光铜抓,铜爪卡外圆,打表效验装夹车内孔

网友(点评):
350毫米长、外圆76的工件,准备用什么车床,能否塞进主轴内孔?

网友:
爪子镗一刀,夹外圆,打表校一下,应该可以保证。

网友(点评):
350毫米长的工件,主轴内孔塞不进,如何夹?

网友C:
我就觉得这图上的尺寸标注有点随意。

网友(点评):
那是设计者的问题,加工只能按图施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觉得这图上的尺寸标注有点随意。

然后对图纸最好是卷,不要折。

网友:
只有用四爪卡盘慢慢校外圆来加工内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外圆磨好了,尺寸保证到位,就差内孔。直接夹75位置车内孔60?还是做个工装,套在75外圆上,工件比较 ...

直接夹也没问题,3丝的同轴度很宽裕的。

网友:
做装夹卡盘,两头打表慢慢校正

网友D:
诸位请看清图纸,由于一端外圆面需要表面淬火,这个工件只能在外圆制作好之后,最后加工内孔。楼主的所说的工序没有错。
工件件数少,坯料用圆钢;批量大,用锻件。
正常的加工工序应该是:
1、粗车;
2、调质;
3、半精车;
4、表面高频淬火;
5、精车,外圆与60孔留余量,其余到尺寸。
6、攻丝;
7、磨削外圆面和外圆需要磨削的台阶面。工件件数少,磨前两端镶堵头打中心孔;批量大,两头各用可拆卸带中心孔闷头。
8、精车或磨削60内孔,磨削用内外圆磨床。
楼主所问,应是这第8道工序怎样做。
要知道,不管车床或内外圆磨床,针对这一类工件,都有机床本身附件可用。这个附件就是中心架。
把工件小端用卡盘夹住,大端淬火并磨削过的外圆用中心架托住,就是此类工件的规范加工方法。
这样装卡制作,60孔与外圆的不同心度会大大低于卡盘夹持工件的不同心误差。工件越长,卡盘夹持工件的不同心误差的影响越小。什么道理,想一想就明白。
楼主图纸上的要求,工件用一般精度的三爪卡盘夹持就可以。
要求高,在工件数量少的时候,可以用四爪卡盘,百分表找正工件。批量大,用我发过帖子的软卡爪三爪卡盘就行。
我有个”磨头“的帖子,中间有个套筒,就是先磨好外圆面,再在车窗上用四爪加中心架,掉头镗,保证了内孔与外圆的不同轴度小于0.005的。

网友(点评):
外圆已经磨完了,我厂数控都是80的,忘了,你们那边床子小,不过总长是长,但是细的部分就有100多,加上铜抓伸出100多这不有了吗?

网友(点评):
另外你可能看错了,没350就250多

网友(点评):
你看上面169+100,还不减壁厚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工件长约250,机床规格适合,可以直接用卡盘夹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诸位请看清图纸,由于一端外圆面需要表面淬火,这个工件只能在外圆制作好之后,最后加工内孔。楼主的所说的 ...

多谢大侠点评!。。。

网友:
直接夹住38,精车内孔

网友(2018-08-27):
以75外圆为基准车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