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内的几条线做边界曲面处理

楼主(2016-03-02):
  想对图片中红线内的几条线做边界曲面处理,可是上面一条边线红叉处由于失误断开使得上面一条边线不是同一条线,有没有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A:
将上面断开的边线投影到3D草图,然后用样条曲线工具拟合成一条样条曲线,这样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上面断开的边线投影到3D草图,然后用样条曲线工具拟合成一条样条曲线,这样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感谢大神

楼主:
我就用了个组合曲线,没想到就成功了,谢谢鹰老大,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解决了就好,也可以将问题边线所在的面边线转换实体引用--组合曲线--删除面--添加曲面--隐藏曲线--边界放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