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头夹在木板上有油印

楼主(2016-03-02):
请问下我们夹头夹在木板上有油印?我们现在用的是改性PVC,换什么样的材料可以解决有油印,谢谢!!!

网友:
木板有温度么

楼主:
没有正常室温

楼主:
现在是我们用的环保PVC新料油渗出来了

网友:
在网上嘛,别人说的都不算,自己去测才是硬道理。
PVC冒油,先问问注塑厂那边有什么好想法。加点PVC抑油剂试试看。
至于要换材料,那你首先要理一理对材料有哪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