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控制一个液压油缸,每次推出我所设定的值

楼主(2016-03-02):
我想控制一个液压油缸,每次推出我所设定的值。如:手动开启,推出22mm后自动停止。有时还要推16mm的。请问需要什么阀门控制来实现呢?

楼主:
初来乍到,一头雾水。我只是一个门外汉,我想做这么一个机器,但又不知道液压油缸能不能完成这个动作

网友:
吾辈新人 你这通过电气控制 加个限位不行么。。。

网友:
伺服变量机构应该可以实现,伺服变量机构输入你液压缸移动给定距离所需排量然后停止。(参考)轴向柱塞泵手动伺服变量机构

网友:
精度,配伺服阀或比例阀,至于楼上说的泵控,嘿嘿,玩深了液压再玩吧,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我建议你直接上电缸,价钱多不了多少,控制方便

网友:
一个双向阀控制就好了

网友:
油缸外或内可以安装磁尺测量行程反馈,控制阀门开关。不知道适合你的精度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