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这个产品需要用数控车床加工的吗?

楼主(2016-03-02):
我刚接了个业务, 看起来很简单, 我原来打算让压铸厂给我做好毛呸, 然后自己用数控车床加工下就可以了的,  但找人的时候却出了问题, 铝压铸厂的人和我说, 这个东西好像不是用压铸的,   大家麻烦帮我看看下,  我的是机加工厂的  ,要产品不是机加工的 我就做不了这个生意了  急死了.

网友A:
技术要求图纸呢?按实物说的话可以铸出来,具体还要看图纸说话,无图无真相。

网友B:
别人就没说技术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要求图纸呢?按实物说的话可以铸出来,具体还要看图纸说话,无图无真相。

没有图片哦, 对方也是小厂的,  主要就是样子和尺寸这些对了就可以了, 因为价格很便宜的,所以不可能要求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就没说技术要求?

主要就是样子和尺寸这些对了就可以了, 因为价格很便宜的,所以不可能要求很高的.

网友C:
先确认加工数量,如果数量达到一定量并且材料适合用压铸铝,开压铸肯定便宜,然后再机加几个侧孔。如果数量适中,就开铝挤,再机加。如果数量太少,直接机加

网友(点评):
每月大概2-3万个, 是铝挤好 还是压铸好啊? 哪个更便宜啊?

网友:
看数量吧

网友(点评):
每月大概2-3万个

网友(点评):
专机比较好,才有效率

网友:
简单,,,棒料,用数控车床加工.

网友(点评):
大哥能说说详细的操作流程吗?

网友(点评):
用型材棒料做,如果外径要求不是很高的,直接买与零件一样的外径的棒料,不加工外径,冷拉的捧料可以做到外径精度0.04,有数铣车床的一次性做就可以了,如没有考虑二次装夹做,,,不了解你有什么样的设备,后面的要自己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确认加工数量,如果数量达到一定量并且材料适合用压铸铝,开压铸肯定便宜,然后再机加几个侧孔。如果数量 ...

下面的仁兄说的棒料就是有些型材厂开好的型材模挤出标准的棒材在市场销售的(不确认市场直径25的铝棒是否是由)。数量那么大,肯定是压铸加工便宜。但是开压铸模需要模具费(这个我评估不准,找压铸厂),而且看你的图片,你的样本材质不是压铸铝!所以压铸厂才那样回复你。

网友:
这个量,看来是搞专机合算,别开模了。

网友(点评):
什么是专机啊?

网友(点评):
为了效率,专门改制的搞你这个一个产品的机器。

网友:
量少了,直接棒料做,车系复合 或者分开工序加工

网友:
你这材质是铝的,看着不想啊,如果一个月2w-3W,可以考虑压铸后在机加工

网友(点评):
谢谢 是铝的 氧化处理过

网友:
像万向节  的一部分5 b7 y6 F% U+ b1 [
标准件  不值钱利润低   长期有活儿的话   就用数车  铣床  就行

网友:
机械加工的,要求不高的话棒料直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