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自动化上下料定位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6-03-02):
机械自动化上下料定位方式有哪些?有哪几种形式?

网友A:
找本图册慢慢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图册慢慢看吧

可以推荐几本么?

网友B:
略知的有:1.視覺+伺服電機方式,2.靠位裝置+感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略知的有:1.視覺+伺服電機方式,2.靠位裝置+感應器

恩,不知道回转体,旋转定位怎么做的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太宽泛了,没有人能给你准确的答案,因为不同的工况,定位方式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太宽泛了,没有人能给你准确的答案,因为不同的工况,定位方式是不一样的。

非常感谢!恩,是的,比如说,这个工件我要做成流水线生产加工滚丝,有个凸台,加工前以这个凸台认向,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2016-04-08):
这个要看具体的工况的,你提的太模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太宽泛了,没有人能给你准确的答案,因为不同的工况,定位方式是不一样的。

兄弟近好

网友:
伺服,KK模组,滚珠丝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不知道回转体,旋转定位怎么做的

旋转定位可以用伺服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转定位可以用伺服驱动器

恩,我的工件很小只有63g我选的是步进电机做的

网友(2017-10-07):
从传送带下来的工件堆积 该从哪方面入手解决?  有没有大神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