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工艺或者结构改进

楼主(2016-03-02):
这个东西竖着的那一排全是轴,上下两层是碳钢板,工人自己攻丝之后,安装上轴发现轴歪七歪八的,上层的碳钢板根本装不上去!求指导!

网友A:
俩板的孔不是一起加工的么。。。肿么会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板的孔不是一起加工的么。。。肿么会对不上

轴的下方是螺纹连接,安装在下层板上,可能是由于工人公司时出现误差,导致轴出现偏斜!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你是要把上面的板子装上去还是要保证轴的垂直度咯,来有你那轴是旋转的还是拧死的,还有功能,工作情况等。这些都不知道,不好提意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俩板的孔不是一起加工的么。。。肿么会对不上

他的下面板攻丝了。一般攻完丝后垂直度有一定的偏差,这和操作人员有直接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的下面板攻丝了。一般攻完丝后垂直度有一定的偏差,这和操作人员有直接关系。

哦,那不先打紧,对上螺纹就好,这样就还能活动些许,然后对上面的板,最后再打紧这样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那不先打紧,对上螺纹就好,这样就还能活动些许,然后对上面的板,最后再打紧这样行不行

如果只是两块板合到一起倒好办,不知道那些伸出来的轴有没有其它的用,要不要保证垂直度,关键还得看工作环境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两块板合到一起倒好办,不知道那些伸出来的轴有没有其它的用,要不要保证垂直度,关键还得看工作 ...

(⊙o⊙)哦 吾辈受教了

网友:
这么高的要求只有攻螺纹的工序也在机床上一次做出,且螺纹精度也要高,不能那么随意用手工攻,现在只能将孔加扩大一点,才能装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你是要把上面的板子装上去还是要保证轴的垂直度咯,来有你那轴是旋转的还是拧死的,还 ...

轴是固定的不旋转的,垂直度保证了上面的板子也就好装了!

网友:
攻丝前打的定位孔就是歪的,攻丝能垂直就奇了